恼人的G86-703-A2,换还是不换?方正S655R的显卡,大家投票决定。

楼主(2010-07-13):
个月前接的一台方正S655R,显卡BGA故障,事先就跟客户谈好了,BGA修理费用是300,修好了只收300。如果还不行或用不久就另加200的BGA材料费,当时上BGA修好了,收费300到手,用了差不多半个月,又返修了,因保修是一个月,只好再上BGA台加焊,又修复了。客户拿回去后用了十多天,今天又回来了!这次懒得加焊了,知道不能彻底解决,不单纯是虚焊的问题,得换BGA了,上淘宝一淘,超级的郁闷了!测试良品就是一百多,无铅全新的要200!太贵鸟啊!客户也同意再加200换BGA,主要是我考虑再三,觉得风险太大了!且不说测试良品了,就是全新的,装上也不敢保证没风险,买来材料自己搭上两百还不能解决问题就惨了,唉!难难难!还不如我退回客户200块钱看能否通融,让他去害别人了 ,~~~如把原来的显卡重新植球,估计也是百分百的无望了!这下如何是好?~~~大家帮我投票决定!

网友:
1:重新植球肯定要比直接加焊稳当些,一开始就应该重植
2:如果重植不好,还得换芯片,因为维修无效退钱对声誉有影响,哪怕这单赔点也没有什么
3:不管是重置还是换芯片,完了后都得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唉,这芯片确实太贵了,TB上买过无数东西,只有还价,而这个基本上标价便宜的都要加价,什么世道?呵呵,特别是显卡门那批芯片

网友:
我给你意见就是,重做。做好后,加铜片,改风扇,保证你用三个月没有问题。。。。还没有风险。

网友:
客户给钱要换的,信誉重要

网友:
搞不懂,最近我们做bga也没几个加焊成功的,是不是大家修的机器都出同样的毛病那?

网友:
在第一次加焊的时候就已经改了铜片散热的,不是散热的问题了,而且这次客户来也反映了温度不高(我给他装了个鲁大师,要他使用时注意温度)还是在空调房里用,正常关机后开机就不显了。我准备采纳4楼兄弟的建议。摘下来重新植上有铅的球再把风扇改长转试试了。这样虽收不到200块的材料费,也比我赔上材料费稳妥了。淘宝上的那些材料,我实在不敢百分百的指望!这样搞后还返修,我只好赔钱以谢天下了!

网友:
这个懒是偷不得的,加焊一般都不牢靠,用不了多久都会返回来,重植才是硬道理。

网友:
兄弟如果要换也不能换703的,,,最好换731与735     最好是加强的,,效果会有明显的改变,,,,同类显卡200多台机器结出来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加焊一次返修了。你就不要再加焊第二次了,,没什么用的,,加焊的话搞点注焊高用烘枪吹进去,然后再加焊温度可以稍微调高点,,,会有明显改变,,

网友:
只要是焊好了。植球没什么意义。主要是上面的那硅片虚。 反复修那是芯片不良《设计有问题》。显卡门的显卡我。都是加焊的。无铅的。都能用一个月以上。就一台DV6000的7400用了25天返修的。其它都有二三个月。做维修不要太考虑了金 钱的得失。换新版的 芯片。但一定找个好上家。假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上兄弟这样一说,本来想重植球的看来又得考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可靠的淘宝卖家?请帖个地址。

网友:
肯定不行的,我修的DELL 630  .重值球。风扇改长转,加铜片,都试了。还是用不住,只能换芯片。没有别的号办法。

网友:
唉显卡门 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有人看到了显卡 就像捡到钱了 呵呵 楼主。。。

网友:
2楼的说话还是有一定道理  不要最后不要放弃 名声很重要啊

网友:
既然客户同意换了   最好是先取下来植无铅   然后加铜片  风扇改长转  要是成功直接解决    坚持到过保没问题    失败再换或退都行了

网友:
现在遇到NV的显卡一律建议更换。要不然返修会把你弄疯的。

网友:
一般返修2次就应该换了

网友:
我们修显卡是三步曲,一加焊.二重植.三换芯片...还不行.退钱...不过我们做好后一般风扇都改长转....风扇短点寿命,至少比一年多修几次显卡来得合算...芯片我们一般都是从深圳发的.我们这电脑城基本上做维修的都在那里买的芯片,你要拆机的就是拆机的.要新的就是新的,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碰到过坏的芯片.呵呵.不走淘宝,都是直接电话联系,报个名字.然后快递公司代收.

网友:
叫客户加钱换显卡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信誉重要,稍微掏点又何方

网友:
这个应该要换731 升级版,目前市场上买不到,上次有台联想的单独显卡板也是703的卡在保内,维修站换出来的是09版731的卡。

网友:
我这里有台神州L710T的G86-770-A2显卡,加焊,一月多返修,故障成掉电,没做显卡,修别的东西,不过修到出现花屏,没法再加焊白屏.重植不亮(上BGA前,芯片有问题了,保护层有脱落).
电话给客户,换芯片要200多,后来TB一看,全新的要200,测试也是150以上.决定不换了,给客户电话:说芯片断货,正好看到有一块集显板出售,叫客户换板,客户想想还是修.无果,就丢着,不冒这个风险了,一定要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