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只有用电池可以上电,用适配器不能上电,待机为 ...
IBM T41,只有用电池可以上电,用适配器不能上电,待机为0

楼主(2010-07-13):
今天接了一台机器,是IBM T41的,只有用电池可以上电,使用都正常,用适配器不能上电,待机为0,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要从哪里下手啊?
电池

网友:
插上适配器,无待机
VCC3SW出来没有
VCC3SW没有出来查TB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主供电VINT16是否产生,VCC3SW,MON信号

网友:
vCC3sw的电压看产生了吗

网友:
先查公共端有无电压,然后是东芝有无发出3VSW电压?IBM73脚有无收到-EXTPWR信号
3M ,5M ON信号。。

网友:
主要查电池充放电这一块,包括PMW,H8,其他问题不大,有时候会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