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UP945gcm prov3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此板,上电跑B8 B7,只跑了一下,就停住,这时CPU无供电,无时钟,无复位,其它供电正常,上电的一瞬间,CPU电压是正常的,时钟,复位都正常。。。。当停在B8的代码时,什么都没了,此板网卡已拆除!
   请教有修到过类似现在的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压座试试,也可能供电部分的电阻坏,或者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电压之后再从头查  别的电压看正常不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那么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说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什么是供电部分的电阻坏,或者电容漏电?你这样说让人家怎么查?你要说就说点实际的量那里或换什么等,这属严重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你的意思是让我直接告诉你是哪个电阻坏,或者哪个电容坏了吧。维修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家都没见过LZ的板子,能给指引个方向已经不错了。LZ一个电压值都没提供给我们,能给做出回答已经不错了。不要以怨报德吧。太不够意思了。我看你才是进来灌水的吧

网友:
。。。楼上都对喷了 不过
LZ 以后发帖子要贴出 具体测量的值  要不然 没人能 详细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