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A689DAS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0-07-13):
一块斯巴达克A689DAS主板,拿来时不触发,短接触发针无反映,短接14脚跑FF,按触发流程进行维修,量到SB3.3V的转换管117只有1.8V输出,把那两个调整电阻用另外一块相同位置的电阻换掉,电压正常,晶振有波形,但还是不开机,短接电源14脚可触发,并跑内存,大喜,以为是IO8712到开关针有问题,量是通的,再找56脚到电源14脚,发现56是空脚,头痛,这时从14脚往回找直连一个IT8282M,查其引脚定义,5脚外经三极管直连桥内,按开关针后G极有控制电压,但9脚还是拉不低14脚,把IT8282换掉,上电跑内存!

网友:
SB3V短路了嘛!图有点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楼主传上来是何意,(*^__^*) 嘻嘻……

网友:
8282故障较多,控制时序用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呀。,好像也是8282坏了呀。。。。LZ的这个好像难一些呀。。。。

网友:
SB3.3没有短路,只是电压偏低,这块是同行拿去别人那修过的板,修不好才拿回来搞,动了很多东东,先是连波形都没有,117输出才1.8V左右,正常要3.3V,起先我也以为是后极短路,但断了后极一样是1.8。又换了117,还是一样,后面把那两个调整电阻换了就可以了。8282M很多机型都用到,特别是K8系列的。主要用于开机和复位。CPU的PG,VECOR都经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