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W82627F-aw)触发上电的道理有点弄不明白了

楼主(2010-07-13):
还是一块老式815主板,不能开机,触发排针,67、68针脚有跳变、检测73脚(SLP_SX#)触发后没有高电平发出,导致72脚不能拉低ATX电源的14针脚。挑开IO芯片的73针脚,本来挑开针脚的目的是测量73脚(SLP_SX#)信号能否由南桥正常发出了一个高电平,从而判断南桥是否出了问题。接上ATX电源之后测量IO的73脚位焊盘为3.3V高电平(有点纳闷了?正常情况下73脚位应该是低电平啊,怎么这里是高电平?),能够正常触发开机(诊断卡显示无复位)。
    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否能够肯定IO芯片损坏?)
   有点弄不明白,为什么我挑开IO的73针脚之后还能够正常开机?测量73脚位的焊盘处有3.3V电压是从哪里来的?正常情况下这个脚位的电压应该是低电平啊,开机的过程中才会跳变为高电平吧,但是当我焊上这个脚之后,电压就没有了。(难道是IO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
要知道73脚那个3.3V怎么回事,跑哈线路就知道了啊!但是待机时,73脚确实是个低电平,是SB过来的一个S3信号。

网友:
跑了一遍,73脚位的电压3.3V可以肯定是从5VSB经过1117转变为3VSB,也是说73脚位的3.3V电压应该是个上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插上没开机有3。3V因为主板没正常关机
    南桥ACPI控制器没有得到复位  所以SLP—S3#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
那现在这个不能开机的故障究竟是IO损坏还是南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焊上IO电压正常  焊上去电压不对了,为什么呢?肯定是IO把电拉低了,IO为什么会拉低?因为IO出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是I/O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注意看下就知道是不是参与触发的了

网友:
83627系列,68脚接开关排针,67针由IO发出,73脚是南桥过来的一个开启信号.74脚是VBAT,72脚是PS-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83627系列,68脚接开关排针,67针由IO发出,73脚是南桥过来的一个开启信号.74脚是VBAT,72脚是PS-ON

网友:
根据脚位图可以知道73脚是南桥发出的SLP-S#信号,开启信号,是南桥发出但不一定直接发出来的,你跑线路看IO到南桥之间的线路中间是否有别的元器件,只是建议

网友:
I/o拉低了S3 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