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00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0-07-13):
最近遇到HP6400检测不到硬盘
换南桥用了不到10分钟死机.在开机有检测不到硬盘.查硬盘供电只有4.4V
直接5V到硬盘找到硬盘用起来很慢
后在恒温箱中烘板5小时,拿来测试OK用了不到2天有出相同问题.
望高手

网友:
大哥,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下么,对我们新手来说,经验很宝贵

网友:
怎麼解決的 換了甚麼東西

网友:
怎么解決的

网友:
重做南桥,再换桥,若还复发,换板

网友(2010-08-15):
我前段时间也修过此机器同样的故障,有时能认到硬盘,有时不能认,我们只是重新BGA了一下南桥,不过客户拿回去用了不久又被雷击了,,最终还是换了板,,,,,,,,,,,

网友:
楼主不愿意分享经验吗?

网友:
就“解决了”3个字,点郁闷呢?

网友:
解决硬盘的供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