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冲电器鬼异故障 在线等

楼主(2010-07-13):
此48V冲电器,之前有过不冲电故障,但将冲电器竖着放,又可以冲电了。今天 的故障是,插电源冲电器无反应,灯不亮。拆开从板上交流电压两个焊点处量得交流电为3V(我知道用交流电压档测,这一点不用再提醒了),我先后拆掉了450V大电容,整流桥,开关管,3842,变压线圈,光耦,但从进来的交流焊点上测到的交流电始终不对,请问高手,什么元件损坏,还可能造成此故障。在线等.......

网友:
交流输入就是3v了,你应该向前找,不是向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版主,我测的是CN1 的1 2两脚,从这两脚上测的电压就是3V,再往前就到插座上去了,插座我量了,223V。

网友:
那你就把cn1到交流输入的线换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把线焊下来了,插上插头,直接测两根线的交流电压为208V,那我先去换根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线了,不行,不过刚才试的时候,灯亮了,然后插上电瓶再插电,灯不亮,再断开与电瓶连接,灯就亮一下马上灭,再插就不亮了。

电瓶是好的,用别的冲电器冲电正常。

网友:
电源线或插座接触不好,或有虚焊

网友:
正常时 测C2应该有220V交流电压   C3应该有300V直流电压

网友:
电源进线断路了?3
v电压?

网友:
电动车的啊???我想问下怎么可以把20A改成12A????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感觉电源线有故障

网友:
电阻R4正常吗》?

网友:
先拿掉保险 F1 ,测量CN1电压,往后面拿掉共模电感,共模电感你可以用两条线跨接过去,别给220短路就行,后面C2,就这3个元件,相信你能解决好的!主要考虑可能共模电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