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R31暗屏!

楼主(2010-07-13):
暗屏怪现象,开机进系统暗屏,用FN切换,亮了,重启电脑,一直暗,再切换,又亮了,就是有时开机亮的,不亮的时候,切换一下,就好了,灯管问题排除,高压没有排除,排线重新插过,暗屏时,用FN+LCD/CRT键,切换又好的,也不像高压,这高压控制硬盘等开机灯的!急求助中>>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补充! 有时切换,还是暗屏,要切换好几下,有时切换三次,有时要八次左右,切换不亮的时候,是暗屏的,看到影像,再切再切,又亮了!!!切换是不是控制高压开关的呢!??

补充:高压点亮后,开机一直正常,没暗屏,如果重启,就暗屏了,只有切换才能来,如果是高压坏的话,那切换好后,用用也会暗屏的吧,现在一直点,它都没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  重启暗屏,切换又好了!

补充:现在有时切换是暗屏的,要切十来次才能来,我把键盘拿起来的切换的,没有按在主板上,切换的作用是不是控制高压的开关,暗屏的时候,就是没有把高压开起来,多切换几次,随机的把高压开启了,虚焊吗?不是高压性能不良造成?还是主板的高压开启电供不上!?求助中,有思路的朋友,指导下!

网友:
处理这类的问题,还是老老实实的采用代换法吧!看了你的描述很晕乎!首先:用外接灯管替换试验,还不行,故障就缩小到高压条了,还不行的话就测暗的时候高压条的工作条件,一般是en信号掉了,再追寻EN信号的来由。如果确定是EN信号的问题,干脆从屏供电上的3.3v经过一个50欧姆左右的电阻改成EN信号得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主板上的back on信号不良了 你查一下 看看暗屏的时候 3.3v电压是否过来 如果是这样 直接在屏上飞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
高压上集成了硬盘等各种信号灯,现在只知道高压供电脚,EN信号脚,还不知道,所有的灯供电脚都是3.3,已经发好高压了,期待高压的到来,有点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开机的时候,高压是亮的,重启后,在DOS状态下不亮,进系统后,现在又能亮了,

网友:
我建议跑下主板给屏供电的电路看看在屏亮的时候什么状况在暗的时候什么状态

网友:
  测量en 当你按下lid的时候和没有按下的时候3.3v有变化就是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造成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lz可以在亮的时候把排线接口那里的所有电压测一遍,等暗屏的时候在测量一次。哪个电压变得最大,就是那里的问题。如果电压没有变化,那就是高压板工作不良。

网友:
嗯,其实这板子做得太人性化了,主板连高压板的接口有套口的,一块大接口盖住了,没法量电压,看看明天高压到了,如果还是涛声依旧的话,就改个12V的高压好了,那些灯就不要了!其实就要就奇怪在这,暗屏时,可以切换亮!想不通,

网友:
没测过这电路   不过要是感觉高压问题   那外接个高压看问题解决没   休眠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了,真的谢谢大家啊!!!!!!!

网友:
不是休眠,是切换外接显示器的,暗的时候,切换一下,就亮了,怪的很,我现在发现灯管好像有点问题,我拆开看看,有进展,就更新

网友:
灯管拆出来了,前人换过的,还好,没问题,冒险了,这屏有时有条线的,就怕出问题,现在也怪了,重启都不暗屏了,怪,再测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就是灯管电流偏大引起的高压条不定时的保护了,就算你换了高压条也是没用的!最好是测试一下灯管的电流看是否正常,方法就是用单灯的高压条接到12V维修电源上测灯管,如果维修电源的电流在400毫安以下的话基本上正常。不要忽略了灯管不良引起的高压条保护问题。

网友:
哦,学习了,现在测试下!谢谢!我也怀疑灯管,前人换过,,我也拆过来看了,灯管是好的,但刚才右端头上灯一闪一闪的,屏也是有轻轻的闪动,我把那决绝缘套给套进去了点,现在东西顶住了,正在测试,没出问题过,再试!

网友:
我现在的电源显示的是0.40A,,如果没错的话,还是你说的,灯管一端接地了,轻微的,所以保护了,一头换过,绝缘包的不多,再试,谢谢大家帮忙!我对本本还是比较生的,自己摸着上路!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我昨天修了帮 台三星的,和你的有点相近,是进系统暗屏,我重装了下系统就好了,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
多可能还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打的问题吧

网友:
拆掉键盘试一下

网友:
你换过屏试没 你换下看还有毛病没 !还有的话就的查主板信号了!

网友:
其实也就是一个高压电路问题,没必要被现象迷惑了。

网友:
休眠开关出问题了吧。或者是灯管的接线会烧黑了。以前遇到过T23的屏暗后也是要拍一下电脑就好。不管拍哪里都会好、后来发现是灯管的线有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灯管两端的连线的焊点虚了,

网友:
现在确定问题了,是灯管一头有轻微的接地,造成保护了,被我弄复杂了,

网友:
键盘HOTKEY切换信号量了没有?还有 BACKLIGHT_ON信号是3v电压量了没?

网友:
只有代换法试试了,确定故障在动手

网友:
就是 高压 灯光 屏线 一个一个排 除就是了。。

网友:
灯管两头没有绝缘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EN信号不能持续问题,直接飞3.3到高压板EN.EN信号接触不良时,来回切换时由于瞬间浪涌电流的冲击,所以会时亮时不亮

网友:
二楼兄弟正解,这种情况首先点灯管,然后点屏,排除屏和灯管的部分后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分别在正常显示和屏暗时测高压板上供电,开关信号,亮度控制信号,三个电压。比较看看是哪个信号电压出现问题,再跑线路分析处理。

网友:
你换张屏上去试下是不是同样问题。如果不是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量一下暗屏的时候高压条上的ON信号过来没有,如果没有,直接拉一个3,3V民间供电过来就行了,绝不可能暗屏,我今天就修过一个暗屏的,换高压好了几分钟有时还是不行,后来把民间供电拉过来就O了

网友:
刚才输错了,是屏供电,不是民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