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719BF工厂模式

楼主(2010-07-13):
如题,修好显示器后,用户模式中不能完全调好,可是不知道怎么进工厂模式,很多资料中也找不到这型号的,有知道的朋友,能说一下吗

网友:
按“MENU”键,呼出OSD菜单,连续按动“→”,移动OSD菜单光标到“ZOOM”位置,按下“MENU”键不松手,大约5-6秒钟后,在屏幕上方就会弹出一个蓝底白字的菜单,这就是工厂模式。

你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呵呵,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我早试过啦, 不行哦

网友:
1、按住menu  然后再打开显示器
2、按住菜单键不放,再按亮度减5次,就出来红色的菜单窗口,,就是工厂状态了.
这两种方法是在网上看到的,没有试,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