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了

楼主(2010-07-13):
最近在基地下载东西时(目标另存为。。。),为什么下载下来的不是资料,而是一个PLUGIN的链接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浏览器和下载软件的问题,如果采用IE浏览器,点击下载,然后另存为应该是正确的。如果采用别的浏览器可能会弹不出下载框,比如我用遨游浏览器下载时就弹不出,这时下载软件反而会弹出下载框提示下载,比如说迅雷,然而他下载回来的就如同你所说的不是资料,而是一个连接,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再试试看。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还是不理解啊,怎么解决啊?换个浏览器?

网友:
你看到 那个下载画面没 “点击此处下载 ” ,这个不理解?!

用IE直接点击(如果被其他软件拦截,请取消这些工具的拦截),如果还不行请重装系统。

另一个可能是:你的网络繁忙,请到线路好的时候下载。

论坛20W人,每天都有数万次,数十G的下载流量。

网友:
下载的链接不对吧,或者换个浏览器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