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显卡无VGA_CORE_PWR

楼主(2010-07-13):
DV2000显卡无VGA_CORE_PWR,供电和EN都有,芯片也换过,但是还是不出显卡电压

大家帮忙分析哈电路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你还是搞搞显卡吧。DV2000的机子就这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把外围上的的零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
要不先把显卡摘下来 看看电能不能出来啊

网友:
仔细看 BST脚 VOUT  FB TON 这个三个脚有没有问题,没有把显卡核心供电的大滤波电容换电!

网友:
谢谢各位,解决好了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又是电容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