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848M主板,开机南桥芯片烫手,是否南桥烧了!

楼主(2010-07-13):
L-1848M主板,开机南桥芯片烫手,是否南桥烧了!该怎样判断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测A14对地阻值。

网友:
或者找到,1117或1084的管子,测D极压降。

网友:
还能开机吗?也不说清楚。

网友:
能开机的!

网友:
PCI A14对地阻值,短的话,拆网卡,1394,还短就拆南桥。
如果不短路,开机南桥发热,看看1.5VMOS是否不良,更换。

网友:
南桥热是正常的,非常热那肯定是有的地方坏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烫不一定是南桥坏  显卡供电没有南桥也会烫  打A14的值与USB的值来大概看一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845\848开机南桥烫手还可以检查一下,北桥与南桥之间的通讯电压供电1.5V正常不,这个电压 不正常也会烫手的.(此管在北桥附近)

网友:
PCI A14的阻值对地为接近465欧,A15是复位么,阻值130欧!看不出那个是南桥供电管!

网友:
就在南桥附近有一个给南北桥供电的 供电管  换一下就好了   我遇到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北桥供电管  和显卡是同一路供电  在南桥与北桥之间

网友:
一般来说  主板不加点南桥烫手  南桥肯定坏    主板不加电 A1117烫手   南桥或网卡芯片坏     主板能加电南桥发烫   多数为供电坏 (不是A1117)

网友:
1.5V
电压政策吗

网友:
AGP的12V/5V/3.3V供电都正常!复位电压0.45V偏低,正常3.几V。此机不带板载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