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L的机子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07-13):
E42L的机子,故障是不开机,CPU风扇不转,测3V5V不正常,换了MAX8734后有了,加电电流到0.27停了,测PL14,PL15没有电压,CPUFAN的VCC没有电压,进一步量是+5VS没有,换了U1后+5VS有了,风扇正常了,但CPU这里还是没电,换了MAX8770还是一样,电流到0.3不动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奇怪的是空板不装CLU的时候测PL14,PL15是有电阻的,装上CPU后,电阻只有2欧,测测另一块E42A也是只有2欧,怎么不会短路啊

网友:
U的阻值是很低的,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