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给联想Y430换过屏的朋友,问个问题~

楼主(2010-07-13):
今天接了一台y430,闪屏现象,怀疑是屏的问题
但是用别的屏+自制高压板却是白屏,这种屏只能上原装的屏吗?
他的灯管部分也和别的屏不同,有经验的朋友进来说下,谢谢了

网友:
屏线接口定义不同,肯定白屏。白屏说明你自制高压板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数据线上。

网友:
j接口都不一样,而且又不是通用的,直接用外接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机就是屏幕问题
000000000018003122  AUO B141EW05 V2 WX G LED0 NB液晶屏
3  000000000018003124  LPL LP141WX5-TLD1 WX G LED0 NB液晶屏
4  000000000018003126  CMO N141I6-L02 WX G LED0 NB液晶屏
5  000000000018003639  SMS LTN141AT12-G01 WX G LED0 NB液晶屏

这些是可以代替的屏幕

网友:
我很晕了。LED的屏和LCD的屏好像接口都不一样吧?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可能还是屏的故障

网友:
原来楼主连LCD 和LED都没搞清楚?LED是二极管发光的,LCD是灯管。

网友:
LED和LCD 的屏线也不一样撒,你怎么测呢?

网友:
LED和LCD根本就不一样 你怎么能代换了啊

网友:
我昨天换了这个机子的屏好了呀,故障原因也是因为闪屏,最近联想的机子好像很多闪屏的故障发生。。是通病吗?我不懂屏的代换所以我买的时候就问商家能不能装这个机子的,能我就再定呵呵。。

网友:
看一下原来的屏上是不是有一个8脚芯片,里面有程序的,换屏时那个芯片不能少,少了就白平了,

网友:
LPL LP141WX5-TLD1 WX G LED0 NB液晶屏
这种屏爱闪,我每天都修,通常我们叫18003124
也是联想用得最多的屏

网友:
联想也是受害者,希望大家继续直持国货,国外品牌,用这种屏的同样出问题。

网友:
坏了。。。现在是白屏,会不会那天错插lcd屏把哪又搞坏了。。。。
回楼上疑惑的几位,的确是能插进去都是30片插的,而且从屏线位置特别像单8的屏
灯管我使用自制高压板打亮的。。。。。

网友:
屏闪的都是LG屏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应该不用原装屏 应该也可以吧   应能是LED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