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有一个声道发声

楼主(2010-07-13):
FIC PR340板子,只发出一个声道,测试喇叭接口发现是左声道没音,插上耳麦也是一头有音,声卡是ALC268,功放IC是MAX0789A,手头无此二芯片,可否将左右声道输出端连起来,应急处理.

网友:
功放芯是MAX 9789A  ,耳麦,喇叭全是从功放输出去的

网友:
如果是功放本身那一个声道坏了,你连起来也没用。

网友:
我是说,把有声的那组分别给两个喇叭,

网友:
    补充下,还烧了一只喇叭,是可以发声的那头,不发声的那头的喇叭是好的,对换后可以发声

网友:
连喇叭都烧了一定是后级功放输出直流而坏

网友:
是我上次做了显卡的个机子,用户自己插拔光驱时,碰到喇叭线,后来就成这样了,还烧毁一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