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加点不显示

楼主(2010-07-13):
IBM R52加点不显示各供电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也有可电脑部跑码?这有没有什么通病吗??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通病
电脑

网友:
不跑码是笔记本最难修的故障之一 通病就是先刷bios 不行检测各种总线

网友:
换过CPU试了吗..有可以CPU不行

网友:
IBM可以刷BIOS吗?还没听说过,,,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修北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