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9J 是什么IC , 谁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它的PDF 啊

楼主(2010-07-13):
客户的一块讯景的GF 8800GS 显卡, 供电部分坏了, 电源IC 为, BN-9J , 有谁知道它的PDF 在哪里能找到呀,
按论坛里面的无型号IC 查找办法也没找到合适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谢乐天,热心回答, 可是型号好像不对呀, 我想上个图,可是上不了, 这是图片的连接,
http://product.it168.com/detail/ ... 181465/763639.shtml

网友:
你那IC是多少脚多大的什么封装的?

网友:
嗯 ,是QFN 吧, 24个脚的, 和ISL6566一样的封装,

网友:
24脚的就是RT9605
PDF可以随便找个NV88或NV96的显卡图纸就可以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