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I 9550花屏

楼主(2010-07-13):
手里有一张ATI9550的显卡 左边半边竖着花屏 显示加焊GPU,没有变化 还是花 估计是显存问题...显存分布为
有gpu的一面                         没GPU的一面
U32   U35                             U36    U31

                  U34                                     U30

                  U33                                      U29
运行R3MEMID.测试结果为..

R3MEMID version 1.07,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3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 (0x41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0 52 53 54 55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PASS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0 32 33 34 35 52 53 54 55
[4  ] RW channel (GUI)                                    : PASS
[5  ] Data mask                                           : PASS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0 52 53 54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麻烦会用这软件的兄弟 帮忙看看 是哪块显存坏哦?  谢谢...

网友:
这种发贴是无意义的,
你自己先测试再发测试报告吧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换行的时候 回车多按了2下 还没编辑完就给发出来...

网友:
U35跟u33有报错行换了再测试

网友:
查U36的数据线,排阻损坏或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9550基本上都是显存坏  U36  U31  U29  先加焊这三个显存数据线的排阻  不行的话换显存

网友:
换U36 不花屏了
再换 U31 U29 和U33 U35 都始终要抱错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跑3D 也没事。。。

网友:
U31和U29报错,有可能是你软件或者版本的问题, 不要去管它了

网友:
应该是软件版本有问题吧 我的是R3M1.07 不知道对不 后来又修好的一张发现也是报错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网友:
先换U36显存,注意型号,如果还是不行测量排阻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