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 通电无显,电流跑0.28

楼主(2010-07-13):
手上的一块V3500的主板,三桥合一的,AMD的CPU。通电无显,重做了桥还是一样的故障.那位兄弟有遇到此类问题啊,指导一下.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坏换个试试吧

网友:
  都不看电流的吗 这么低的电流 先检测cpu供电 修出来供电再考虑桥吧

网友:
这桥不是很好做   有一次我做了8次  才做显的    不是在这吹    也许是我手法不行吧

网友:
先测好其它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CPU的问题  我遇到过,把桥换了还是一样的,直接换cpu测试就ok

网友:
电压没有上全啊  楼主先修电吧

网友:
请问一下,电流跑到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摸下CPU看热吗?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电压都没有出来,量一下VCORE出来没有呀!先把电压修出来在修别的吧。

网友:
换个桥试试,还有就是桥你没有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次没坏掉真是万幸。

网友:
我认为还要注意下CPU座,上次我那AMD座就在这做桥中被我搞虚了,压了半天才好了。。

网友:
一般是桥  这桥不好做的 但也不排除CPU

网友:
先简单的换个CPUAMD的很容易坏的    在不行压下CPU座有可能他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