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测量光耦的方法

楼主(2010-07-13):
如图,用数字万用表的红笔接一个220uf ,25v电容的正极,黑笔接负极,给电容充电,然后挪开万用表,打到RX20K档,红笔接光耦的3脚,黑笔接光耦的4脚,把充好的电容正极接光耦1脚,负极接2脚,如果数字表先有读数后回到1,说明光耦是好的。

网友:
用两只表更简单吧

网友:
一个人单干的哪里有两块万用表,而刚刚起步的店,能省则省,这方法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线测呢还是拆下来测呢?结果一样吗?

网友:
我试下,稍大点的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以前测光耦都是用两个表,一个数字表一个指针表来测,不过测起来是有一点点麻烦,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的红笔接一个220uf ,25v电容的正极,黑笔接负极,给电容充电
-------------------------------------------------
有两个问题:
1、数字表一般用9V电池,这样做能给电容充上多少伏电压?
2、9V/220uf的电容直接给一个二极管(0.6V,最大电流几十毫安)放电会不会击穿?

网友:
你这个方法别误人子弟了!还是用我的办法吧:用维修电源(我有台手机的维修电源)的夹子正(红色夹子)夹住光耦1脚,负(黑子夹子)夹住2脚,记得事先把电压调到0V再开电源,再用万用表的1K档位黑表笔接4脚(这里指机械表,数字表相反,红为正,机械表是黑为正),红表笔接3脚,这时测量的阻值是个很高的值,这时慢慢的调整维修电源的电压快到0.6V时,万用表上的阻值就会从高到很低的变化了。注意电压调整不要超过0.7V!其实就是给发光二极管加个导通电压,三极管的内阻就会降低。原理大家都知道。这个办法所用的工具大家都有且准确方便。

网友:
楼上的方法确实也不错,稳压电源大家基本上都有。放电会不会击穿要做实验才知道。我这没光耦,望有光耦的做个实验

网友:
三楼正解!
真正做维修的,有两个表非常正常。

网友:
我没这么复杂,测1、2脚,像二极管一样,是单向导通的,3、4脚是不通的,上述的测试正常的话,一般没什么问题,再不行就换个上去。

网友:
光耦经常修的随便测下只要不短路的基本没有问题,在怀疑的就换一个试下 这个东西部值钱的

网友:
楼主危险啊 小心穿了你的光耦,找个电源不难吧 串个适当的电阻可比你这样安全多了。不过我都是用两块表 这样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