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主板上CPU开机马上断电

楼主(2010-07-13):
华擎G31M-S主板南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代机电压也正常,不上CPU开机不会断电  上CPU开机就断电 拔掉12V故障依旧,应不上能上CPU去量电压,我也不能判断CPU供电是否正常!希望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一下PWM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Lb7l3a

网友:
回复 网友B:

LB7L3A  还是L67L3A

网友:
有没有假负载,上假负载测下CPU电压.再测一下CPU供电芯片VID电压要输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G31的板都 是这样的 开机之后会自动断电  然后自动重新开机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