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BM R50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0-07-13):
          接到一台IBM  r50《带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待机0.2a   开机电流到0.7不动了··
   显卡是ATI9000的···以前是有人加焊过的··
         因为刚开始修笔记本··不是很熟悉··
      求指教···谢谢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电流跳变,不行的话重新植球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先重做或换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你说别人焊过

网友:
有0.7的电流,只有做了显卡试,如果是直接到0.7没有跳动的话,那就是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