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如何焊接液晶屏导线

楼主(2010-07-13):
面板的gate载玻璃上面走线,断线,液晶屏玻璃导线断了 要如何飞线
请有经验的师父指导一下,要用什么锡来焊,哪一种线材来焊
技术问题

网友:
你不会是TAB软件排线断吧那没得搞,如果是驱动板跟屏板之间的屏线断用普通屏线焊就行了

网友:
凌大,误会我的意思了,是gate的线在导电玻璃上,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