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65PE(865PE-L)怪问题

楼主(2010-07-13):
主板故障很奇怪,显示器一显示喇叭就一直叫叫个不停,诊断卡跑到26就不跑了。把喇叭拔掉装系统,系统装不了。想刷BIOS,可编程序不支持这种BIOS型号。IO也换过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新手求助...
刷BIOS

网友:
供电稳定的话可以先刷BIOS,换南桥
BIOS没有刷?

网友:
想刷BIOS,可编程序不支持这种BIOS型号? 你是用软件刷吗用编程器可以刷。

网友:
编程器刷

网友:
编程器是威磊VP-28A+ BIOS芯片是Winbond(华邦) 型号W39V040FBPZ

网友:
很老的编程器了
我的38A+都让他下课了

网友:
呵呵,是哦 你们说BIOS问题几率有百分之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