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笔记本不上电,开机短路,,求救~~~

楼主(2010-07-13):
今天维修一台联想的笔记本.不上电,用自己的电源上电,电源上短路指示灯亮,电流很大,我见短路了马上拔掉电源,拆机在板上测得各个供电电容上,打它们的阻值,都好象没有短路,跑线路跑了好久都没找出短路的具体故障所在,希望论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都没人帮忙回答一下啊?

网友:
高手都去哪了?是不是我问的这个问题太可笑了,怎么都没人回答一下啊?

网友:
你能找得到公共点吗?把公共点相连的东东全部排了先吧

网友:
限流烧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接口和保隔再測一下各個電感

网友:
大短的话很好修的.直接打名MOS管的对地阻值应该就能打出来.

网友:
接个不到3v的电压打一下  ,看下哪个会发烫啊,典型的电击法

网友:
用电烧板最快。今天一ACER的本本也是大短。插上电源电流直接到5A了。拆机光板先把电流调到最小烧板。没发现发烫的元件。然后把电流调大一些。一个电容马上发烫。更换后OK。前后不到二分钟解决问题。(基地老师帮忙检查的呵呵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仔细查一下PCB板有没有发黑点漏电短路,跑一下主供电线路

网友:
是开机才短路吗 如果是的话CPU供电电路重点查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是开机短路,而且是大短,但是我量那些主供电,对地打值,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短路的地方,明天我想试试楼上几位的电击法找一下,用手去摸元器件的温度来找出短路所在,我的是大短,使用电击法,去摸那些温度不正常的元器件,在这个摸的过程中如果时间长点会不会把其它好的芯片给烧了啊,我的是19伏供电的,电源大概应该调到几伏去找短路的元件最合适呢?

网友:
好的芯片一般是不会烧坏的,我有一台T43的记公共点大短,拆了好多野没找到问题所在,直接16V点击,电流小了还少不到,最后直接烧断开它,一看就找到在那了

网友:
把与公共点相连的电路一个一个断开,肯定给找到的,有的时候,短路的意思不是对地短路,两电压间相通也是短路

网友:
把电压调到5V电流先调到最小测没有反应在慢慢加大电流电压触摸元器件是否发热发烫,不会对其他好的芯片有影响。

网友:
恩电流可以不用调用19V你这种情况应该是19V大短建议上点烧一下

网友:
直接16V点.....电流小了还少不到最后直接烧断开///一看就找到在那了

网友:
修短路最好的方法是电击法

网友:
楼主把机器型号发上来  找到图纸看看哪些地方是公共的电路啊

网友:
是啊,楼上的都是老手了,我也不用多说了。
不过提醒下你的就是不要太使劲摸,不然有可能会受伤的啊,我开始做这个就被烫过。

网友:
大短  19v直接烧吧。

网友:
别去慌着烧电路
开机大短
要注意是否是某路MOS管上管击穿导致
最好隔离检查
公共点直接供电的也不是很多

要不直接写上机器型号及版号

网友:
把内存,CPU还有网卡什么的都取了,烧机试试,有短路的元件很快就烫了,重点摸下那些小电容

网友:
用加热发,电压不适宜太高的

网友:
我也是这几天修了几块短路的了,手上已经烫了好几个泡了,虽然修好了可维修费还不够我买药的钱呢。。所以一定要小心,把电压和电流都调小点,这样才不会那么烫。。

网友:
点击发是最快的方法,建议限电流,接通电源后,19电压会被拉低到大概几伏,然后调电流,算一下电压与电流的积,也就是功率,功率控制在3瓦左右,烧不出来也可以加大一点,基本不会烧坏别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