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主板CPU旁边MOS管超烫

楼主(2010-07-13):
杰灵主板CPU旁边MOS管超烫,换了所有MOS管和供电IC,还是一样发烫,之前客户把CPU小电源的那个电感给搞断了,随便换了一个后,超烫,现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那个电感要上16V以上的
现在你先查G极的线路,并且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
恢复原电感,检查MOS管旁的小电容。

网友:
电感要换回原来差不多的,最好是从旧主板上拆CPU供电那里的电感。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换回原电感,故障依旧。电源芯片换了,也一样,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引起的吧··。换下电容。 电源IC一起换掉 MOS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