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INTEL 集显 屏显底色蓝色 外接正常 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13):
HP V3000 INTEL 集显的  开始是加电无显示  外接也没有
换了全新的北桥之后   屏线蓝色  外接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屏线正常吗 测量一下lvds三对信号的电压看看

网友:
换了屏情况一样

网友:
俺是菜鸟  哈哈  那个lvds三对信号的电压怎么测法?

网友:
楼主的显卡没有做好  我还修到过屏显绿的呢    VGA信号缺色了啊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的LVDS线,就是蓝色的那组,有一根线因该是断了,或者是桥没有做好。

网友:
不会吧  不会这么倒霉吧?   那我再加焊看看

网友:
用点屏工具测一下屏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换一根OK的屏线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就量三对差分信号的对GND值,如果测得其中一根有问题换桥。

网友:
是显卡问题,我昨天也是做了一个DV2000的,刚加焊好显示正常,测了半天通知客户来取机,但客户来了的时候出问题了,一开机就显示偏色。。也是偏蓝。。我就郁闷了,客户还以为我故意让他白跑一趟呢唉。。没办法只有向客户说不好意思了。。客户还是能理解的,客户走后自己就取下重新植球做上去测机OK。。这次要多测两天再通知客户 了呵呵。。

网友:
我一般看到V3000的机器,看都不多看,做显卡现说,一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