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电流到0.5不亮

楼主(2010-07-13):
我有一个宏基的上网本,CPU是N270的,电流上到0.5就不动了,北桥是QG82945GSE的,北桥也换也,还是不亮,哪位大哥帮一下啊,,

网友:
0.5是内存部份吧.其它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哥们   这上网本具体品牌我不是很输   大致修过一些   大多是北桥  但也有些是CPU通病的    我都是成批修的   打打内存阻值

网友:
那你看看内存插与不插有什么区别,看它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U,试试看

网友:
内存是板载的,电流是0.4-0.46-0.5-0.4      拆下来是0。4之后不反应了,

网友:
现在情况和BIOS有关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是BIOS程序  你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上网本电流是比较小的可以刷下BOIS看看

网友:
CPU也是板载的吧,好像上网本的CPU易空焊。

网友:
这个机器不拆机可以修的.刷BIOS..我刷过两台...你怎么修都不亮,呵呵.刷BIOS就好.这机器BIOS很容易坏的.不亮的时候开关那个蓝色的灯常亮,正常是开机的时候亮一下就灭的.

网友:
电流是0.4-0.46-0.5-0.4,信号应该到了内存北桥更换给,考虑BOIS

网友:
刷BIOS   OK了。。。

网友:
这个本可以不拆机用U盘刷bios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说不拆机怎么用U盘刷BIOS吗 ?

网友:
裸机不插内存看下电压多少

网友:
怎么用U盘刷BIOS啊

网友:
楼主电流有跳变已经抓到内存,不要去搞北桥了,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