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01显示器花屏问题

楼主(2010-07-13):
客户有台现代Z201显示器,玩地下城游戏4个小时左右,会花屏,按显示器开关也不起作用,把显示器电源拔了再插上就好了,过一会就又花屏了,不是显卡问题,换台现代19的显示器就没事

网友:
先拆开显示器看看会不会屏线有点脏或者其他原因,在不行那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在拆开看看驱动板上面主芯片会不会烫,如果会的话就换。

网友:
拆开看一下有没明显虑焊的地方加焊一下, 这种问题应该是驱动板主控芯片空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