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F待机0.01不触发,3.3VAO和5VCHG正常”SUSB.SUSC没电压

楼主(2010-07-13):
华硕“A8F待机0.01不触发,3.3VAO和5VCHG正常”SUSB.SUSC没电压,会是南桥坏的吗?

网友:
找图纸  查条件啊   影响不触发地方多了   该怎么回答你那  要是不触发就杀南桥  就能解决了   那维修还分技术不技术了吗

网友:
二楼说的极是  楼主故障描述的不够清楚啊   帮不上了

网友:
先量下I|O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有没有发信号给南桥 有图纸就好修点

网友:
南桥起震了么,开机rsmrst发出了么?

网友:
不好说先看看I/O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