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43C机器掉电

楼主(2010-07-13):
接了一台SONY SZ43C的机器。故障是掉电。有时进系统就掉电,有时没有进系统就掉电。,郁闷了一天,觉得有影响的原件。I/O、cpu供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那位遇到过这个机器差不多的现象。麻烦指点一下,先谢了、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掉完电还能在加起来吗?换个系统试试或者散热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干南桥了.呵呵.

网友:
掉电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看看电压缺不缺 电压ok信号缺不缺

网友:
掉电的原因:CPU散热不良,缺供电,CPU电压管理片空焊,逐个排查一下。

网友:
进PE看下是否掉电,不掉那应该是供电电流不够,还是掉电看看主板上各蕊片温度

网友:
电压都是起来了的。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还没有进系统就掉电了、。掉电后马上可以开机。温度问题应该不是。哪怕是放了几天再开机,第一次就会掉电。还在郁闷中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说了。有时开机在DOS下面都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