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N,时好时坏

楼主(2010-07-13):
三星743N,刚开机前几分钟正常,过会就满屏细横线,越来越多,最后什么也看不清了,屏线也有清洗过,故障没有一点好转,因没有软排线接口的驱动板,所以没法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有谁有修过的可以给个参考意见。

是横条纹
已确定屏没有问题,驱动板上也全部加焊了一遍,问题有好转,就是刚开机那几秒会有横条纹,之后正常。真不明白是驱动板上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24c可以换看看,可能程序跑了

网友:
基本上上屏IC或TAB软排线虑焊

网友:
平上供电部稳定的原因 换个IC多数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