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水纹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13):
开机显示就是有轻微的水纹,,屏线换过新的一样,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谁能给个维修思路啊,,VGA插口有可能会导致水纹吗?请高手帮忙,在线

网友:
VGA插口电阻电容不良也会造成水纹,三星943都是程序问题多先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