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7-13):
一SONY本本,开机画面只能显示
笔记本
屏的3/4,系统重装,显卡显驱动更换N次,都同样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这是显卡故障呢,还是主板故障,
系统重装

网友:
屏线的怀疑很大 一般这样是edid 或称 i2c 屏之码片与ec通讯之故障

网友:
你測一下顯卡
是否虛焊和顯存

网友:
是不是屏本身坏了呢,我昨天修了一台机子,客户的屏只显示二分之一,我换一个新屏就好了。。不过有点冒险,因为我没有测屏工具。。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如果排除屏线了重植显卡应该可以好

网友:
最好换块主板好了,搞不懂原因了

网友:
回复一下BIOS默认值试试,此机有诶有显存?如果有换换。

网友:
有些BIOS有设置的向楼上说的那样
还有就屏的码片了

网友:
最后换主板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