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求修笔记本看电路图中的信号!

楼主(2010-07-13):
就是这样说吧!怎样才能独立看懂一个芯片的各个脚位是什么信号? 因为俺基本英语盲,加上同一个信号又有不同的写法!这该怎么记呀!想死记硬背又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我记性很好 如果哪位师傅有相关的资料希望能传给小弟一份 !真心感谢您!

网友:
慢慢积累吧,看点时序方面的会慢慢懂的。

网友: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 这些信号如果你能读通了 你就是高高手了

网友:
图上的信号看多了就都知道了

网友:
謝謝2#的分享挺好的

网友:
电路图中的信号.各个厂家定义都不一样.看着头痛.

网友:
多谢2L的朋友,我一直都还在找这个东西呢?

网友:
二楼的下了看了,好像是说的台式机比较多些,楼主所说的是本本的芯片管脚定义及信号,每脚的走向,这个信号应该是平时高手们查的电路走向吧,其实书上说的同一路的电压过一个电阻也会变成另一个名的,所以修东西都会找图跑线的。我有书是介绍常用芯片的电路图啊,和芯片管脚定义的,可是很多都不明白。这本书叫《笔记本电脑电路分析与故障诊断》邱满良著。(本人可不是做广告的)这本书以前论坛里也有提过。我也是那时买的。我也说不太好,这本书的都有的。可是我看不懂啊。唉。文化水平不行。

网友:
我也是看不懂。。唉,不知如何是好呀?

网友:
记住关键的引脚就可以了其它的可以不管

网友:
9.28K的我已经看了N遍了,是台式机的还是谢谢了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在cpu南北桥上的主要定义理解都是一样的。不过,我想你想要的笔记本中那些io和各厂家对各种电压的英文标识吧!只要你经常看图。各厂家的标识虽不同,但架构是一样的。看多啦!没标识你都会知道的。

网友:
多去研究那些电路啊! 那些开机电路和充电电路啊 下次修再慢慢存经验啊 谁也不可能不拿些信号全不记下来的啊 !都谁看图纸修存的经验啊

网友:
一相芯片那么多的脚,要记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师傅们肯定有他的一套办法,就象记五笔字根一样,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网友:
看样子LZ想系统的学习一下。那不如去基地报个班算了,基地里面的高手很多、理论方面不成问题实战也不在话下。这样是进步最快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就是要大量的看一些专业书籍、资料等等,平时多积累一些的话在实战中才会发展作用

网友:
信号还是很难去硬背的,只有长时间的接触掌握的才会更多。

网友:
去找些时序图吧,比较靠谱

网友:
感谢2L的朋友,!

网友:
  一般我是这样来记的 拿到应该新的图纸或者ic的脚位 密密麻麻的虽然很多 都是先要抓住重点 比如pwmic的就找到en 名称可能不同 也许叫on off  enbl 还有就是shutdown 也有简称是sd的 开启脚知道了 一般ic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实在是不行 再找 boost 升压 bf 反馈 还有就是 ov过压 oc过流 uv 欠压 uc欠流等等 当然名称可能不同 还有 就是要搞懂简称的意思就好记了 比如 ov就是over voltage等等 这样以来 慢慢就可以记住了 不过不要想一蹴而就 呵呵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友:
主要记住一些主要的芯片引脚定义就行 没必要全部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