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的筆記本花屏和聯想的網卡發現不了

楼主(2010-07-13):
我有一台索尼的筆記本花屏換了顯卡不行有把顯存重新植珠焊上還 是不行
還有一台聯想的網卡發現不了換了芯片加焊網卡濾波器都不行急急

网友:
联想的网卡.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再查复位...有些联想的机器用的网卡很变态.找都找不到.

网友:
联想E43 E42 K43等商用机,认不到网卡不是变态,而是一种节电模式。当你只插电池,不插适配器时,无线网卡和本地链接会屏蔽掉你当前没用的那一个,以达到节电的目的。插上适配器如果还是认不到,请恢复一次BIOS默认试一下。

网友:
謝謝高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