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U可走码但风扇转几秒即停,上假负载风扇可转是何原因(已修复)

楼主(2010-07-13):
UP4GVN主板,   原故障是不触发, 换32K及小电容后可触发, 但风扇转一下即停;  拔掉P4头或上478假负载 , 风扇则可长时间转 , 假负载各电压及板上其它电压量着没异常 . 电源IC是RT9241  ,  以前碰到这情况换了VCORE部分好多元件都不能修复.  请大家指点应从那入手?  谢谢

有一个下管G极没电压 ,  换RT9602就好了 .   有点奇怪的是,  为什么会有32K晶振/电容及RT9602两个没关联的故障点

网友:
cpu供电下管有没有短路看下

网友:
电源管量着不短路 , 只是未换过 . 因上假负载有核心电压,  我想电源管应该不坏的. 不知对不对 ?

网友:
找一下CPU供电芯片图纸,看下VID输出正常吗?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应该就是CPU供电这一块有短路.......

网友:
现在的主板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转下就停   基本上是cpu供电管短路了    万用表量下

网友:
478的此故障常坏的有,CPU电源管理,U座虚焊,北桥虚焊,VIDVCC。

网友:
还是要查CPU供电电路中的元件,假负载不消耗能量,MOS管暴露不出问题,真U要大的电流,这时MOS管有的扛不了,才暴露出问题,还有,用假U时测量U的供电电压看是多少?以判断PWM是否有问题,(当然所有供电测试点的电压 都要测量的。)如果PWM正常,一定是MOS管老化了。

网友:
MOS管 软击穿 吧

网友:
cmos跳线帽 调的对不  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和你一样,是cpu上官的问题,我连下管一块给换了,好了

网友:
换IC最好连MOS管一起换掉

网友:
楼主怎么没说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