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用高亮发光二极管替代原液显背光电路

楼主(2010-07-13):
我在另一论坛看到一高手用高亮发光二极管替换了原背光灯管,舍弃高压电板。在19液显的四周用二极管替换灯管,感觉效果还可以。由于我没有试验液晶显示器,所以无法测试。有兴趣不妨试一下。欢迎各位高手来探讨一下。

网友:
现在的LED应该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色彩不够平衡,亮度也不够平衡,其他问题没有

网友:
因为高压板坏了要换的话成本高,用发光LED替代原灯管这样就省去了高压板和灯管。而且维修成本也低,寿命长,故障低。

网友:
现在新出的屏就是LED背光的,不过自己把CCFL的换成LED,结果是麻烦、背光也不均匀。成本也不会比原来的低

网友:
寿命长,故障低,关键是发光管的选择。。。

网友: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LED显示器大家修过没有,里面是什么构造

网友:
不太容易呵。想想看:先要拆下灯管,否则LED没法装,还有,LED的前面要加上衍射光栅,使LCD屏上亮度均匀,否则就是用电筒照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话题好像没什么好讨论的。
原理大家都清楚,代换后返修率高,效果根本没什么实用性!
如果应急维修,搞几个小灯泡代替差不多吧,用户能接受的话。

网友:
LED灯供电板也容易出问题,但维修成本低。

网友:
成本高 亮度不均匀 自己研究一下还行 想改用 还是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