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Z99N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0-07-13):
昨天接到一台ASUSZ99N,版号A8N-DC。AMDCPU,三桥合一。客户说开机不显示!
上电电流跑到0.85就不动了,量电压正常,发现MINIPCI上面没有复位,于是就拿去加焊桥了,后果是很严重的,加焊后能亮机了,本以为就好了,在多次开机时发现10次有2次不能亮机,电流又在0.86,PCI还是没有复位,可量CPU的复位和PG都有1,7V。客户吹得又急,隔两小时打电话来吹,心里就着急了,上基地看了看都说这桥容易空焊,直接换了个新的上去没想到10次只有两次能亮机,亮机是。电流还是在0.8几。这板子上次有就有一块死在我同事手了,搞得我心里也很虚,不知道从何下手了,听说这版CPU座也很容易空焊,是不是我座桥的时候经高温把CPU座弄空焊了。望各位给个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用测试灯一量就知道.做维修,工具要齐全.呵呵.我全套测试灯座都买了.有没有虚焊一量就知道了.还有.你的桥是不是没有做好.加焊下试下.这板我上次做了8次BGA都没挂 .呵呵.怕什么...

网友:
我也做了4次了。还是这样!座子也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