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T60显卡花屏有多少人敢做??

楼主(2010-07-13):
我有BGA,但是不敢做
显卡

网友:
里面灌有胶不好做

网友:
这个有什么不敢的呢,就算不会也应该尝试一下吗,毕竟做任何事都要有个开始!

网友:
是啊总要尝试的,难道以后遇到里面灌胶的都不修了吗?用铝箔纸把周边的元件保护好,特别是南北桥和CPU座,多贴几层,然后就做吧?注意温度,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大不了最坏的结果做完显卡后南北桥也爆锡了,你又有BGA台,全部重做就是了嘛,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要把焊点搞掉了。。IBM的机子一般还是不会变型的。

网友:
没什么不敢的,先跟客户说好,做桥有风险,做了可能会好,不做一定不好

网友:
为什么不敢做?
是维修还不敢修机器?哪有那么好的便宜捡

网友:
我第一次接到这机器就开工.反正是开机无显示的,风险都不用报了.手抖着做完了,心情那个激动啊.还搞了个开机信式.呵呵...第一次成功.第二次也成功.第三次也成功了.第四次不敢做了,,因为客户的机器能点亮...只是跑3D会死机.不敢动显卡,后来退给客户了.

网友:
风险报给客户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像T6 ,R6的机器都快过保了以后都会下来的你要是不尝试以后还怎么修看到T6的机器说修不了吗?客户送来的机器就是拿来练手的迈出第一步就好了勇敢点。前提先个客户说好有风险的。

网友:
做这个不难呀,我做了很多了,没问题的,我们的机器还是双温区的,温度要控制好就可以了。总得要去尝试。

网友:
就是拔桥的那一下很费劲,容易掉点。。。

网友:
反正一定要跟客户讲清楚,做有风险,可能亮多不亮了。同意就下手,做多了就好了,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
可以做啊!多做一次 多累计一次经验。

网友:
有做的当然做,一回生二回熟。

网友:
拿显卡之前往里面吹一些bga焊膏,用正常温度,保证不掉点

网友:
我做t60打黑胶,只是花屏,报风险,拆,一个点都没有掉,重制,ok 挺好做的

网友:
昨天接了个T4的机 南北桥 显卡 都一大堆的交 加了下显卡 结果全暴锡 郁闷了 只能一个个拆 可拆显卡的时候掉了一大片的点 哭了

网友:
我这两台T6显卡问题呢。修好过一次T61的显卡花屏但过了三个月就不行了
客户也挺讲理的、说想用到年底就换机器看一看能不能少花钱换个集显的板子。
所以T60的显卡就更不想碰了,碰过了还是一个死、我真不明白联想在设计初期就没想到
这个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很大的维修麻烦吗,哪位是联想工厂出来的。T60的BGA是如何的做法
给个好的见意吧。我代表全国的维修同行先在这里谢谢您了。谢谢

网友:
我今天就做过 在做的时候在北桥上加铜片 散热

网友:
自己做吧。给客户说清楚,做都是有风险的。!全当自己练手嘛,!

网友:
任何事情多是这样,如果不去做,绝对是不可能会的,不要怕做

网友:
我用土炮做的。基本上都成功了。

网友:
像这样问题,大多数人都敢做,其实也没有什么难啊!

网友:
相对来说成功率不会太高,

网友:
把握好温度 一点问题也没有 胆大心细就足够了

网友:
这有什么 做了很多次了 只要温度到 慢慢来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带波段的BGA 只要拉长预热 和最后温度时间也拉长就可以了 一般超过60秒 胶体基本会全部融化 或者软化 没什么风险 目前为止100%成功

网友:
先和客户说好有风险,然后把温度控制好了,再就是除胶时也得小心,别拿下来没掉点,除胶时掉点。

网友:
这个可以啊!习惯就好,最好用烤箱加哈热,成功率更高!

网友:
做带胶的没问题的啊,我这里成功率几乎在9成以上

网友:
听各位大侠说道。本人最想知道2个问题:一是拆焊时候对胶的处理方法,二是清理焊盘和芯片的时候的好方法???

网友A:
最直接的风险让客户承担就ok了 做前讲清楚就ok

网友:
这显卡, 就看个人水平了, 偶做过N片了, 都可以做好

网友:
T6是不好做,,但是小心一点没有什么的

网友:
我做过我感觉还可以不是很难做啊,我做了有十几台了,就有一两台没有做好,感觉还可以的不是说的那样可怕

网友:
有BGA还不做啊,没有的都做。

网友:
风险还是要跟客户说清楚的,毕竟这种灌胶的不好做

网友:
多加点焊油,我都是摘下来从干,成功路9吧

网友:
先报风险
然后小心点做就是了
没那么可怕的
整就是了
要么双赢要么我们积累维修经验

网友:
有啥不敢做的,事先和客户说好,做的时候多放点焊油,摘下来从干,做好,好几个 了

网友:
放手做吧,不做永远不敢做,也永远不知道好不好,要注意北桥进别爆珠了。

网友:
一点要和客户说好了又风险的  要不到时候不亮机了不知道你怎么和客户交代啊  现在的人  不好讲啊

网友:
其实没什么的,温度到了就用力拔,当是要以测温线的温度为准,拆了几个了。。。也没出问题

网友:
难度确实挺大的,做过的朋友报告一下成功率呢

网友:
做这个有风险 要很小心才得

网友:
灌胶的还是习惯用土炮做,呵呵

网友:
我也做了个花屏的。本来是加焊就可以的。谁知道加焊就爆浆了。只有重做。换放在一边没做。等时间空点再动手。也希望做过这类的朋友说说这样取下会更好。在次先谢谢!

网友:
哈哈,俺上次也做了个,没做成功,不过做之前跟客户声明过了,

网友:
第一次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小心做一次 ,以后就不怕了。

网友:
不错,在北桥上加铜片散热,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T60  X1400的显卡,失手一次,下一次就不会失手了~~

真的,三个桥挨的那么紧,,搞同志关系啊~~

网友:
我们老大做桥蛮NB的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失败过

网友:
有胶的建议用850和镊子将胶除掉再说,不然会影响效果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很希望见识见识联想的技术。。。。。。。。

网友:
刚做是有点怕的,做多了就不怎么当回事了,一句话,胆大心细!

网友:
有风险,多尝试几次就知道结果了。一定先和客户讲好风险,多要点钱,有备无患

网友:
做t60打黑胶,只是花屏,报风险,拆,一个点都没有掉././//

网友:
花屏一定要报风险,不过当你报后也会伴随不让你修的风险。蛋疼

网友:
让客户承担风险就得了 呵呵

网友:
没什么可怕的万事开头难,首先给用户打针镇静剂做桥是有风险的,让用户承担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