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显示器雷击后用LD7575代换203D6

楼主(2010-07-13):
今天收到一个朋友的17DELL显示器,故障是雷击后不上电........打开后经检测发现203D6损坏,由于手里没有203D6所以用LD7575代换,改过1脚的100K启动电阻,后5V和14V正常,这时接上驱动板和测试灯管,发现在按键板灯亮,灯管亮了二秒后,就灭了.......感觉有点像高压保护.....已经加焊过升压变压器,还是不行........灯管灭时测量,14V和5V正常,ON变为2V,,,,请大家帮看下是什么原因???????故障在哪里.....

网友:
你就按照暗屏故障修就是了,暗屏是指图像正常的情况下背光保护了。单独测试每根灯管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高压条部分,这个是常规性的故障了。

网友:
呵...现在就是查不出是哪里保护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定电源已修好,再来查黑屏故障,不然,会把故障人为复杂化。
如果电源正常,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不行换灯管,不行,换一体板,再不行,送修!

网友:
两组灯管都亮?还是一组不亮,高压板IC用什么?off电压en电压,还是主板有问题?一样一样排除。查资料最重要

网友:
估计你互换出来的问题,导致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看一下限流电阻,是否变大了,或直接换一个试试,太小,不太好量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