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灯管?还是?

楼主(2010-07-13):
一天来了两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液晶显示器为同一故障现象:无规律、不定时地灯管熄灭。有时10几分钟,有时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才会出现黑屏故障,黑屏时指示灯为绿色(有图像)。唯一感觉就是与开机时间(或温度)有点关系。凭各位经验,说说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灯管?高压条上的×××?还是????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个来排除,先从灯管开始。

网友:
你还没拆屏吧?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实很简单,就是驱动管或者变压器虚焊了。

网友:
楼主 先用最简单的排除法判断出故障所在

网友:
先用替代法,排除高压板,灯管,再逐个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