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N61S的维修

楼主(2010-07-13):
昂达N61S的主板故障是主板不加电
维修过程是:1.测试电池。跳线是否有电和是否正确(都正常)
                     2.测试待机电压有3.3vSB,
                     3.测试14.318和25.00都有波形正常
                     4.测试触发排针电压正常
                      5.测试排针到IO  68脚之间电压跳变正常
                      6.测试IO75脚RSMRST#和74脚VBAT电压都是3.3v正常(查了图纸才知道的)
                      7.测试67脚到桥之间,在触发排针的时候有3.3-0-3.3跳变时候正常
                      8.测试73脚有3.3V(这个是一直都有的,不管你是否触发排针),在触发排针的是后没有跳变(不正常),说明桥道io之间有问题。
                     9.测试了一下72脚(这个是io道绿线的)有4.5V电压,是正常的
                     10.这样看来我需要换io W83627EHG  我跟换后故障依旧,可能是我的io有问题,我再换一个 ,还是故障依旧,我晕 看来时桥的问题。应该是虚焊
                      11.我焊了一下桥  结果我无语了  还是不加电
                      12.看来是桥了, 有些不甘心啊,于是又测试了一遍IO的加电相关的引脚,也从绿线跑了一下io没跑通(就是从绿线在io上刮了一下)
                       13.测试的过程中发现,72脚没有4.5电压了
                        14.难道是桥没焊好(应该不会我很自信的啊),io没焊好(也应该不会)
                        15.由于从绿线没有跑到io我有些晕,io有没有了电压。于是从io的72脚开始跑线路,一部一步的跑啊跑啊  终于是让我到了绿线,我很郁闷了明明就是一条线通的,为什么我就刮不通呢,我在直接量一下72与绿线之间,我晕有不通了,难道我跑错了,我从跑
                        16.功夫不副有心人啊   终于跑出了问题  原来时在该线路上有一个细小短线,哦说断线也不对,是虚连得  我用放大境细看才发现的(也是跑线路的是后明明看见2个过孔是连得可就是不通,缩小了范伟才发现的)吧线连上加电OK
总结:虚接好悬害死人啊   幸亏我焊工好  没出问题  又不然  就死了  看来以后有些线路要跑通才行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料啊 我的是 jPG 才490KB 啊

网友:
8.测试73脚有3.3V(这个是一直都有的,不管你是否触发排针),在触发排针的是后没有跳变(不正常),说明桥道io之间有问题。
--------------------------------------------------------------------------------------
持续的3.3正常的!。73脚如果开始为3.3V就不需要跳变。如果开始为0。就需要置高为3.3V才能通电。

网友:
这位老兄不是边看教程边写来骗分的吧?步骤这么清晰!不过第九步之后就乱了,这时应该测量72脚在点开机排针之后的变化,看72脚的电压有没有被拉低,有的话证明南桥和IO都没有问题!进而不用再做这许多的无用功了。不知楼主以为然否?

网友:
这个步骤真的很清晰,不过如果是我,我会从到绿线这边查起的,呵呵

网友:
没有14M的波形,应该是32.768波形吧

网友:
14M 和25M的都有的  但是我焊了桥后  14M的没有了

网友:
8.测试73脚有3.3V(这个是一直都有的,不管你是否触发排针),在触发排针的是后没有跳变(不正常),说明桥道io之间有问题。
--------------------------------------------------------------------------------------
持续的3.3正常的!。73脚如果开始为3.3V就不需要跳变。如果开始为0。就需要置高为3.3V才能通电。
谢谢月饼老师  这部飞学习了   我要知道 下边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早就修好了

网友:
把图纸上传上来一起分析下,感觉有图好的

网友:
我也想传几个图  但是总也传不上来   也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我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了!73脚友3.3v就不用跳变  无3.3v就需要0-3.3v的跳变~ 这个 好理解!

网友(2010-08-15):
楼主用的是汉语拼音啊,错的太多拉,学学五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