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卡返修。。

楼主(2010-07-14):
我今天修了一台HP DV2000,这次是返修的,之前客户拿来时是花屏的加焊好了,回去过几天又不行了,这次打算取下来换一个新的显卡,唉买了一个升级版的全新显卡,130块太贵了,,取下来发现掉了5个点。。心里没底了,不会这块板就这样死在我手里了吧,仔细一看那些点只有一个有线的,其它是空的心中一喜,可是还是高兴不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补过焊点只是知道可以用飞线接的,找不到专用的飞线,只找到一根很细的铜丝小心翼翼的接了上去在掉落的焊点上打了个小圈,然后对好位焊接后,上电测试电流基本正常,接屏显示OK,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又想办法改良散热,因为已经买了一个好的显卡再不处理好,如果再返修那不是很不好了,而且又有掉点的情况发生了,这次能补好绝对是运气好呵呵,所以就找来铜片,我们没有专门订做铜片,就找来坏掉的风扇上的铜皮,用钳子剪了一小块放在显卡上面。。加了导热硅胶,然后又把风扇改为常转,直接接到USB5V上面去了。。然后装机测试OK..接下来就让同事去看了几个小时的电影一切正常。。。希望这个机子不要再返修了呵呵。。今天的经验告诉了我遇到任何事情不能着急,要冷清,一切问题总会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的,着急是解决不了办法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做过一个DV2000的显卡,试机显卡立马升到八十几度,后来改良了一个,隆了一点,反正现在还没返回来,

网友:
“升级版全新显卡”现在这么便宜了?

网友:
晕啊,测试良品130都不够啊,哪里买新的?

网友:
  现在要200大洋了

网友:
G86-631-A2 145-150
7200的。200左右吧。楼主是测试的吧。

网友:
楼主的DV2000的显卡,便宜的也要180,130元哪买的呀?

网友:
建议不要再USB哪里飞5V供电会拉地低电压的查设备会出现电压低现象还有散热一定要做好不然返修率很高的个人建议买专业的铜片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也做了很多,返修的很少啊。只要把散热处理好久 没问题了啊!80多度的显卡温度,是不是显卡根本就没有接触到散热器哦。不然怎么会这么高

网友:
散热做好了  机器应该可以久点  有些都1年了  还没返修的

网友:
我修的DV3000从来没有返修的,DV2000和DV6000倒是有一两台

网友:
这个机器个人觉的很看运气啊 !有些加焊就稳啦,有点换还是不稳

网友:
的确是130元的显卡,10年的升级版的显卡上面有注明2010。。。,是我公司负责采购的MM买的,型号是G86-630-A2,应该是在淘宝上购的。用的是元铅锡球买回来已经是植好的,我还以为贵了呢,听大家这么一说原来这显卡真的是有那么贵的呀?因为之前修的DV3000,DV6000,DV9000都是加焊好了也没返修,所以就很少买新的芯片。。今天又连续放了一天的电影也没问题,已经通知客户取机了,而且还告诉她以后一定要爱惜,不然下次再不行就要换板了,还让她自已在买一个散热底座,拿的时候一定要两个手拿不要提着电脑一个角就走了,而且电脑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一定要关机让它歇一下呵呵,做过显卡就像人动过大手术一样,各方面都不如从前了,客户觉连忙答应还说我讲的挺有道理的,我想这次她一定会很小心的啦。。不然下次真的要让她换板了,因为已经有掉焊点了,再做的话我实在没多大信心了呵呵

网友:
这个原来是7200的显卡吧

网友:
G86-630-A2这个是10年的吗?还升级的?

网友:
楼主的芯片真便宜  我们这买个芯片要210大洋(贵啊)
加银片就不用改风扇了   温度一般就50度左右  玩游戏也不会超过60度

网友:
这个板子我做没加焊过,全是拿下来重做的,做好的话用半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不改铜片,不改风扇的情下。个人觉的改了作用也不是很大,该反修的一样坏。就是没做好。板子出厂时不就是那么样的吗,它也用了两年没问题。飞线没什么难的,一个板子飞过十来个点都亮正常,返修也不用怕,飞线时在冷静。

网友:
631是10年的,630只怕是07-08年的吧,我买回631价格是150,听说现在降了10-20块

网友:
新版631确实好使,我给客户保半年。

网友:
不是升级版的顶不不了多久的LZ你要有返修的心理准备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