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佳能相机拍照时闪光灯冒烟 这个看了看网上比较普遍 好像不影响使用 但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 ? 如何才能根本解决这个现象?

网友:
闪光灯冒烟,这个故障确实比较普遍存在.我个人分析是由于相机在使用过程中,会进入很多微小的灰尘,而闪光灯的闪光的时候,产生高温将粘附在玻璃表面的异物烧毁而产生的蓝烟.

要解决该问题也很简单,将高压电容放电,将闪光灯表面的保护层拆开,将里面的灰尘或其他杂质清理干净再装回去,就可以解决了.至于要根本解决,这就涉及使用环境和闪光灯本身的防尘保护是否完美而定论了.

网友:
不管,当然也行,就是不负责任而已.哈

网友:
如果烧毁的是进入闪光灯罩内的灰尘 时间久了 灯罩内应当被熏变色吧  而且一次闪光后 里面的灰尘就应当被烧掉了

网友:
一次并不能烧完,而且已经烧焦的,经过高温后会再次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