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显示两个屏 同时有些花屏

楼主(2010-07-14):
    最近手头修到一台T61的本本 ,显示两个屏 起初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所以毫不犹豫的把显卡干了,G86-740的显卡 应该是与所说的显卡门有关吧 里面打黑胶的 超难干下来 好不容易干下来,打胶的地方又掉绿油 补了半天 毫不容易补好了 做上去后 外接花屏 但显示是一个屏 应属正常 但接屏仍然显示两个屏    听有经验的朋友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但是里面全部是打黑胶封死的 ,干下来肯定掉点 补都没法补 就不敢干了,很郁闷 因为事先没有报风险,好不容易还原了,都不想再做了,搞不好还要赔板呢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见,请多多指教下啊 !定感之不尽!!!

网友:
这板维修难度很大,最好是建议客户换板,又好又快,打黑胶的桥做好后也是很容易复发。

网友(2010-08-25):
bga  返修高 啊 呵呵   像这种打黑胶的  应该事先谈风险的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