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具盘上的MHDD能修硬盘吗

楼主(2010-07-14):
是不是非要把MHDD装在硬盘上才能修呀
资料上说:“工作环境在DOS下。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MHDD放在需要检测及修复的硬盘上,另外,MHDD也无法在打开了写保护的软盘、硬盘及光盘上正常工作。”

网友:
光盘上的MHDD一般都会在内存中虚拟一个软驱,实际中虚拟软驱上工作,所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MHDD修复坏道还可以,就是有点太慢了。

网友:
我是挂双硬盘用MHDD

网友:
只是能修复一些很小的坏道,大的就不行了。。

网友:
检测坏道比较经典,我常用它。

网友:
检测坏道行。修复就不大理想了

网友:
可以使用的

网友(2010-08-17):
MHDD修复坏道还可以,就是有点太慢了。
引用 网友A:

MHDD 不算慢 ,就是效果差,自校准一遍80g的需要10多个小时,中间还要不定时的看看是不是死那了。

网友:
mhdd 主测,3K主修,  ,不涉及到固件区以上问题的话,看硬盘牌子型号,MHDD 也能修的

网友:
MHDD检测还行,修就有点道行不够了吧。。。

网友:
用MHDD怎么修盘?

网友:
需要命令的  ERASE  坏道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