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太热不显示

楼主(2010-07-14):
有一杂牌液晶显示器 ,用2-3个小时后自动不显示,拔下电源休息1小时又能用,如此反复。求维修思路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但没修好,谁知道的说下,听他们修好的人说是电路板的事。你去查下。

网友:
一定有热稳定性不好的元件了,你可以这样修,在机器不正常工作的时候人为地给机器降温(比如用酒精棉擦拭元件表面,一定要小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或者用凉风吹)降温后再开机如果正常了 就可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大概就是这个思路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一下,屏没有问题,灯管没有问题,电源供电发热量不大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只剩下高压板与驱动板,屏电路了!
个人高度怀疑高压板的高压转换部分!

网友:
一是有空焊加焊一下   二是主控芯片热稳定性不良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