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上电时序中,D14不明白

楼主(2010-07-14):
在DV1000的上电时序中,不明白产生DNBSWON#中的D14的二极管工作原理,二极管不是单向导通吗?怎么信号从正极流向负极呢,哪们学友能解答一下。

网友:
图上应该是信号从负极流向正极吧。

网友:
你不要管它怎么流,这个信号是KBC收到开机信号发给南桥的,南桥收到此信就会发开机信号给KBC!就开机了

网友:
  楼主估计是被绕住了 你看能不能这样理解  如果是正信号 可以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向负极 如果是负信号 可以从二极管的负极流向正极

网友:
请教一下,二极管的特性不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吗?怎么还能从负极流过?不明白。

网友:
二极管是单向导电,是指流过的电流。但是电压还是有的。信号发出为高电平就为高,为低电平时就为低。大家说一说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所谓正向导通是对于正电荷来说的 对于负电荷来说刚好相反

网友:
开机的时候 EC 发送一个由低到高的跳变,当EC  发给南桥的DNBSWON 脚为低点位时
南桥的3.3v 通过二级管导通同样也拉低为低电位,就等于把南桥从高电位 拉低至低电位,
相当于台式机的开关 ,明白了吗?

网友:
二极管负段高低高跳变,与南桥连接的地方是低,高的跳变
低-高的上升沿南桥激活

网友:
这个二极管起拉低电压的作用

网友:
高手真不少啊,以前还真没细查过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基本原理,学习了。

网友:
南桥如果正常工作了,南桥那一端会有3.3V电压,EC正常工作了EC那一端也有3.3V电压,按照时序来讲,是EC复位后发给南桥SB_RST#。
现在两个元件都有3.3V,当然是EC有低电平了后触发南桥复位,此二极管的作用就是保证EC给南桥正常复位,而南桥不工作的时候不会影响到EC!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
低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