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需要放电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0-07-14):
我有台电脑主板坏了,拿去电脑城去修,修好了拿回来开了一次机就开不了了,然后放电就可以开了,重新启动就又开不了了,拿去电脑城去人家说修不好了,说是南桥坏了,请问各位南桥坏了是不是就没法修了,请各位高手来提提意见

网友:
这种问题不能马上就确定南桥坏的,量量开关针电压,还有RTC电路,如果真是南桥坏了还可以焊的,报废了可惜。

网友:
主要检修一下RTC电路,如果真是南桥问题的也可以做南桥,如果你的主板是478的,桥坏了扔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电路    BIOS错  晶振有问题   南桥有问题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一个一个的排查过去吧

网友:
如果晶振,BIOS都换过了,跳线帽上又有3.3V,那应该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加焊晶振 换个晶振旁边俩个电容  电阻 试试